楼主(2020-06-14):
请问朋友们电源配电柜所需器件与选型问题,比如现在有个总外部用电功率为100kw的电源柜,有18.5kw的电机,有两台7.5kw的电机,有60kw左右的加热器共10路,单路6kw左右,再加上一些小东西大概100kw左右,现在我想问的是这些柜子中的原件的选型和用件问题,比如这个配电柜的大概框架是电源进线怎样一级一级的分开到达每一路负载的。比如总断路器选择多大电流的,分断路器或者空开的电流取值怎样计算得到的,还有就是电机的过载热保护是按什么标准取值的,最后里面的铜排怎样算用多大截面的,谢谢朋友们!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B:
你到正泰店里问下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这个还真没试过,如果一个柜子问下来人家会不会不耐烦

网友C:
这个要考虑到电机是否有变频器控制,还是接触器直接通断。直接的话电流要大一点。如果选用小的,电机间要间断启动,避开同时启动。
直接启动,电机就是错开运行的,加热也错开
我想我能

网友D:
重点是电热部分,星角咋接,固态继电器多大,不然搞死人的
电热部分使用两相380v,这个会尽量在3相中找平衡

网友E:
市场上有专门做这个的把你的电路图给他就行
如果真有也是个办法,不过不想一辈子找人知识还是自己掌握了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