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大家用编码器测输送线速,来同步后面的输送线速

楼主(2020-06-15):
大家好,我这边用的三菱FX3SA的PLC,想用一个编码器来测前面的输送皮带速度,来控制后面的一台步进电机,还有一台变频器,让后面的速度跟着前面的速度变化,前面的慢 后面的慢,前面的快,后面的也跟着快,如何做呀!求大神赐教,联系QQ75663789,付费也可以!谢谢

网友A:
没用3S做过,只用5U做过机械手和步进的同步移动,适用于双方速度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网友B:
用脉冲密度SPD指令,结合各传动机速比运算

网友C:
但是你要考虑变频器的加减速,后面控制的会有延迟的

网友D:
做起来是简单的,当然仅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是否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就很难说了,因为跟负载特性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办法总是有的。但是要把机构描述清楚。是让步进和变频同步还是让步进和变频跟另外一个机构同步。
浪子海风

网友F: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公式都是S/T=V
但是步进发指令都是用脉冲方式发的,我就搞不清楚了…
比如:DDRVA K99999 K? Y0 Y1
k?如何转变成时间关系?…
输送速度,每秒得10个脉冲…
这条指令上应填多少个脉冲…
这比例关系我没搞清楚…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