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禾川X3E伺服,位置模式怎么设置参数啊?

楼主(2020-06-15):
如题,各位大佬请教一下。看说明书有点不太理解。P00.05 0 ;P00.07 0其他需要设置的参数还有那些?

网友A:
设定下P04.01/.02/.03,设置正限位、负限位、原点信号,分别对应设置为14、15、28。
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A:
你页可以自己根据需要设定,主要是看下P00、P04、P05这三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