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电缸使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6-15):
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电缸运行没问题,但运行到极限时报警,将运行速度降低后就一切正常了,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机减速有一个过程,速度快时,减速距离就长了,限位开关的行程撞块要有一定长度,要大于25MM。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超程,行程运行到边上撞到了。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