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同时进行触摸屏操作以及电脑端对PLC的监控并通讯PLC

楼主(2020-06-15):
如题所示 PLC用的是3U的PLC需要添加哪些模块呢?用的都是RS232的接口 屏用的是MCGS的触摸屏,并可以进行485通讯,有这种接口吗?现在只能说PLC添加一个232的模块可以监控PLC和触摸屏,但是无法进行PLC之间的N N 网络通讯,有没有人可以支个招提个意见呢

网友A:
图片上这种架构用过没有?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还真没用过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这种架构用过没有?

楼主:
请问是什么模块哪里可以买到呢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这种架构用过没有?

网友A:
淘宝上多的就是,搜下 BCNET-FX 就知道了。
可以不影响触摸屏通讯的同时,还可以在线监控PLC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好的谢谢

网友B:
无锡北辰的通讯模块,很方便的!

网友C:
无锡北辰的 BCNET-FX BCNET-Q BCNET-A都挺好用的 plc那边不用配置直接用

网友D:
涨知识了

网友E:
目的就是搭建一个网络互通架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长见识了,之前试过威纶通远程穿透可以同时PLC和HMI,但是实时性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