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触摸屏选型求助

楼主(2020-06-15):
三菱触摸屏在无菌车间用,选用哪款合适,防尘防水防腐蚀,谢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GT27 比 GT25质量好
GT25 比 GT23质量好
GT23 比 GS质量好
但是,价格也是质量好的贵。

楼主:
都是大神,谢谢
是不是哪款都可以在无菌无尘车间使用?
还是说具体的哪几款?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直接给三菱客服打电话,会给你满意答复的。
XIEXEI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