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CU310DP的COM一直红灯闪烁,面板没有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0-06-16):
s120的CU310DP的COM一直红灯闪烁,面板没有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驱动器坏了啊

楼主:
描述:图片显示情况
图片显示情况

网友A:
通讯故障

楼主:
面板也没有显示啊?

网友B:
面板无显示,要么面板坏了,要么CU驱动器坏了。

楼主:
现在就是怀疑控制器坏了,已经拆下来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