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6):
我用信捷的XD5E以太网PLC和欧姆龙NJ101 PLC进行TCP通讯。
信捷作为服务器,用自由格式通讯
NJ作为客户端,用套接字

老是出错,我的思路对不对呢??

网友A:
建议信捷这边也做套接字,或者信捷用modbus TCP Server,NJ这边做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信捷这边也做套接字,或者信捷用modbus TCP Server,NJ这边做Client

我回头试试看

网友B:
PLC之间的通讯直接用这种方式最省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楼主:
测试好了。

信捷作为服务器,用自由格式通讯
NJ作为客户端,用套接字

网友C:
网络助手能调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助手能调通吗

可以的

网友D:
你这个只能NJ能访问信捷的数据吗

楼主(2020-09-04):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只能NJ能访问信捷的数据吗

都可以互相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