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老铁们 控制逻辑图用什么写

楼主(2020-06-17):
本人没有学习过 什么框框 判断条件 流向 啥的 有没有熟悉的老铁

网友A:
国产PLC 南大傲托 NAPRO编程软件中就有流程图编程

楼主:
老铁 不是编程 就是程序逻辑编写的 逻辑图 给供应商的 供应商根据这个写plc逻辑 这样随便客户选择什么plc 我把逻辑图给到供应商 这样就比较方便

网友B:
自己学习一下流程图,以及流程图编辑软件的使用。

网友C:
你把你们自动化,画的3D模型打印一份给人家,告诉别人动作顺序和工站要求不就行了搞一大堆文字在哪不一定看的明白,有图比较形象

网友D:
百度思维框图软件,杠杠滴
本人承接深圳周边 机械结构,电路,PLC程序,上位机程序,上位机软件,上位机视觉项目.一体化服务,你值得拥有!

楼主:
找到了 思维导图 太贵了 用了Microsoft Visio Drawing 杠杠的

网友E:
Excel基本也能表述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