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现场有三菱的2AD模块,两路通道都用了,我现在在加一个2AD模块,模拟量通道用多少啊,第一个已经H0,H2,HI,H3,都用了,我在挂的话通道咋往后排

网友A:
用的是哪個PLC?
现场三菱2N的

楼主:
现场三菱2N的

网友A:
FX2N-2AD 用的是from,to 指令跟FX2N溝通,指令理可以指定模塊號碼,各模塊有各自的通道。

网友B:
TO K0 改成TO  K1
FROM K0 改成 FROM K1
然后涉及的M  D也改一下
别的不变
麻烦帮忙看一下我下面发的,就是按你说的改就没问题是吧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 下载积分:+1(醉卧美人膝)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K0 改成TO  K1
    FROM K0 改成 FROM K1
    然后涉及的M  D也改一下
    别的不变

    就是改成TO  K1
    FROM K0 改成 FROM K1就行是吗?

网友C:
    m50和d30也要改,因为重复使用了
    还是看下手册吧
    那块指定要改的

网友C:
    你不如将源程序发上来,让闲人帮你改
    注意显示问题,将输入输出功能说明一下
    你能改不

网友D(2020-07-27):
从CPU数过来,按位置改一下就行了,四楼大神。

网友E:
新加的AD模块,改下模块号就可以用了,其它可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