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8):
15KW的空压机工作2分钟卸载3分钟,卸载的时候可以电机停止转动吗  节约用电

网友A:
有储气罐吗?有的话就没事。
永无止境 !@#$%^&*

网友B:
可以停转,不过频繁启动也可能省不了太多的点。

网友C:
频繁启停不费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停转,不过频繁启动也可能省不了太多的点。

5分钟 可以卸载3分钟         频繁启动应该费不了多少电吧   ,让他电机停止转动就是为了省电

网友D:
主要看你用气怎么样,用气大的话频繁启动对设备不好

网友E:
用变频器可以节省电,普通空调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变频器可以节省电,普通空调机不行。

15kw  的电机  3分钟启动一次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没有问题,有些空压机出厂就是这样设置的,建议改为变频器运行更稳定节电。
自学

网友G:
改成变频器,当压力小开多少时,降低频率运转,才可以省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5分钟 可以卸载3分钟         频繁启动应该费不了多少电吧   ,让他电机停止转动就是为了省电

你难道不知道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吗?

你真的不知道短时间的不断频繁启动对电动机和供电线路损害很大吗?

网友I:
引用楼主huangpeng于2020-06-18 09:11发表的 15KW的空压机工作2分钟卸载3分钟,卸载的时候可以电机停止转动吗 :
15KW的空压机工作2分钟卸载3分钟,卸载的时候可以电机停止转动吗??节约用电

工作压力设置多少?铭牌上传?

网友J:
买一套控制器和变频器,升级成变频驱动的,根据你的开停比,很快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网友K:
哪怕加个软启动也好啊

网友L:
你用气这么少还选这么大的空压机干嘛!还是让空压机厂升级为变频吧!这样省事点,自己不要去改,因为你不知道低速到多少转会影响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