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关于CP1H一些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18):
在使用ORG指令的时候原点感应器必须要用图片上的点位嘛?还有一个在使用就是CJ1W-113定位模块的时候,需要接原点感应器嘛?如果不需要怎么定位这个原点。参数设置这些我看了,但是没找到需不需要接原点感应器。公共原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使用定位模块做原点搜索就的解感应开关,不做原点搜索就不用接,公共原点就是它们的COM端。
但是定位模块回原不都是用原点搜索的嘛?

楼主:
我在程序里面没有找到原点啊?所以应该是没有接一个输入点把?

网友B:
Q2000.06就是執行原點

网友C:
原点搜索用到原点输入信号还是原点接近信号,取决于你的搜索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