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三菱运动控制

楼主(2020-06-18):
请教大家,运动控制需要写入哪些东西呢
像JOG点动,PLC就绪信号
原点回归,显示当前值,定位速度,定位地址,还需要哪些呢

网友A:
1、根据PLC型号找范例,2、有硬件就直接干
下载积分:+3(镜子里的人) 66666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女孩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女孩子
你要娶她~~兩個一起搞工控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同步控制的话,还需要有同步控制的参数等等,具体还得看你想怎么控制
无所畏惧

网友E:
手上刚好有个项目正在写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刚好有个项目正在写
前辈,写完可以给出参考一下吗

网友F:
原点搜索的方式、方向、速度、爬行速度、启动速度、最高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梯形加速/S型加速、JOG速度、JOG长度、DOG信号、正负限位信号、软限位极限位置、快速速度、慢速速度、工作速度、工作位置、相对其它轴的安全区间```````
A-U-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