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兄弟们帮忙援手
清风明月

楼主(2020-06-18):
兄弟帮忙江湖救急,我的一台德曼压缩机,变频器损坏,更换变频后不知道变频器和人机屏485通讯地址,
请个路大神帮忙指教,小弟在这里膜拜了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清风明月

楼主:
小弟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A:
怎么不问厂家?

网友B:
用USB转485线连接通讯端口,用通讯调试软件监控端口,看看发过来什么数据,再分析站号,地址。波特率只能一个一个试过去。

网友C:
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通讯数据,会自动搜索波特率

网友D:
换的可是同一款变频器?

网友E:
把原来变频器的设置参数是否能导出来,然后写到新变频器就型了,要同型号的

网友F:
1、电脑连上人机,查看人机通讯配置,再根据通讯配置参数设置变频对应器参数
2、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问厂家
坚持总会有收获

网友G:
3楼正解

网友H:
更换变频器参数板就可以了!用什么变频器?

网友I:
把原变频器的设定参数调出来就应该能找到。

网友J(2020-07-22):
一般单台变频器的话地址不会太大可以1-10都试一遍基本能搞定
江湖救急,兄弟们帮忙援手

网友J:
不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K:
一个一个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