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2E寻找原点问题!

楼主(2020-06-18):
这是设置

楼主:
没有使用原点接近信号 限位和原点信号都是常闭的 现在点击找原点 可以移动 原点信号接通后 当前位置也变位0,但电机继续向前移动,但是如果在搜寻原点过程中提前挡一下原点 那么电机第二次到达原点就会立刻停止 无原点信号断开 以后手动离开原点后再点击搜寻原点 也能正常停下来

楼主:
就是在开机第一次寻找原点的时候必须碰到两次原点 才能停下确认原点位置

楼主:
问题解决啦

楼主:
欧姆龙都没人。。。。。。

网友A:
手册仔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