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8):
如题,因为触摸屏的485要跟伺服通讯,所以也就只能通过FX5-232-BD与触摸屏通讯了!
通讯接线:HMI965对模块325
请问PLC的通讯参数该选哪个协议?如何设置通讯参数?
劳烦各位大师了!

网友A:
抱着个金蛋去要饭,这方案做的6

网友B:
我也不会,能同时连两个吗,还有触摸屏如何连伺服

网友C:
FX5U本体有485接口,直接用那个接口就是了
  • 下载积分:+2(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5U本体有485接口,直接用那个接口就是了

    按3楼方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援!
    已能通讯上!
    WORKS要选择 MC协议模式,添加“和检验”即可

网友E:
    威纶有详细的文档说明。照着做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2022-06-14):
    请问你这个怎么连接的,现在跟我情况一模一样的,搞半天没连接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个怎么连接的,现在跟我情况一模一样的,搞半天没连接成功

    有需要的找我呢,我有5u自带的485和威纶通的tk6071ip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