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我用VB,labview都打不开例程文件。文件格式   2Axis_Circle_Abs.project  后缀都是.project?第一次接触。有知道的朋友能否介绍一下。
多学多用!

网友A:
驱动程序装了吗?一般驱动程序里都会有可以直接用vb或lv调用的封装好的包的,要不然就是dll调用了。

网友B:
用VS2010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装了吗?一般驱动程序里都会有可以直接用vb或lv调用的封装好的包的,要不然就是dll调用了。

驱动器和测试软件都装了。就是打不开。
多学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S2010打开!!

晚上我试试。公司电脑没有安装VS。先谢了!
多学多用!

网友C(2022-01-19):
.project   SMC IStudio可以打开
基于codesys平台的都可以打开

网友D(2022-07-23):
引用 网友C:
.project   SMC IStudio可以打开
基于codesys平台的都可以打开

  SMC IStudio   这个软件有分享一下???官方下载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