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自制的台达ASD B2伺服数据线,232、485通讯都能自动侦测成功,但不能联机,请问此线自制的关键是什么?盼指导。
以下是上午用串口精灵监控后发现的问题,使用ASDA_SoftV4软件自动侦测时的波特率是460800,N82格式,侦测成功,这时软件会写入通讯格式为波特率38400,N82,但在按确定时,软件还是以波特率是460800,N82格式发送数据,引起无法联机,但用串口调试软件和驱动器以波特率38400,N82通讯,一切正常,难道软件上还有什么需要设置更改或者通讯线上有文章,非专用线不可?
bnnyygy

网友A:
我喜欢8E1,波特率能高就最高,

有干扰掉线调低波特率该掉线还是掉线。,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不是掉线和通讯格式,而是不能连机,从网上搜索,有人说是台达的软件故意设计要用专用的数据线,自己做的不行,如果纯粹是电脑或PLC和驱动器通讯,哪自己做的线就能用。

网友B:
如果我告诉你软件用低版本后一般的线就可以用了你信么

楼主:
用低版本软件可以用自制线,这个问题在网上也查到过,但这个软件不好找,能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B:
https://www.delta-china.com.cn/services/DownloadCenter2.aspx?secID=8&pid=1&tid=1&CID=06&itemID=060201&typeID=1&downloadID=,&title=--%20%E8%AF%B7%E9%80%89%E6%8B%A9%20--&dataType=8;&check=1&hl=zh-CN
官网上面一大堆啊,各个版本都有,自己去选

楼主:
官网上只有:ASDA-Soft V5.4.1.0     ASDA-Soft V4.08.09(前面两个都试了,不能用)和ASDA-Soft V3.02(不支持B2系列),没找到其它版本。

网友C(2021-10-13):
你把485两条线减掉一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