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参数读取的问题

楼主(2020-06-19):
请问,伺服驱动器的设定参数是否可通过PLC透明传输,如果可以怎么操作。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J2S的老款不可以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一般伺服器与PLC通讯都是RS485(MB、DP、PN)通讯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