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仿真轴动作不了

楼主(2020-06-19):
没有报错,但是轴就是不动作,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知道的大哥能指导一下吗
努力,奋斗

楼主:
还需要看哪些设置我给大哥们截图
努力,奋斗

网友A:
没有MC-POWER?

网友B:
轴没启用

网友C:
轴没有使能,还需给速度

网友D: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是否TO_Axis没有启用的原因?

网友E:
我记得1200是不能仿真轴的运行的。

网友F(2020-07-23):
所有数据都是 0? 怎么仿真,还有组态的时候勾选了离线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