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smart200用485通讯读取变频器输出电流,存储于VW0内,由于输出电流波动较大,希望能将此值滤波,
我一直玩的三菱和仿三菱,没玩过西门子,
三菱的方式,用SFR指令,将vw0内的值循环写入VW100~VW109内,再将VW100~VW109内的值累加,再除以10
西门子没找到传字的位移指令,也没找到累加指令,求助解决方法

网友A:
32次平均值在VW108

楼主:
这个有一个弊端,更新频率会很慢,像你这个程序。要32秒后才会显示平均值,以后每32秒更新一次,频率会很慢,不过也谢谢你,
下面是我用英威腾PLC做的一段,数值可以没0.1S更新一次,

网友B:
英威腾也做PLC了,第一次见,看样子还不错。有空谈谈使用感受。

楼主:
英威腾就是仿的三菱,但是里面还有欧系的影子,比如双字D0,他的高位是存在D0,低位是存在D1,第一次玩的时候玩得我怀疑人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一个弊端,更新频率会很慢,像你这个程序。要32秒后才会显示平均值,以后每32秒更新一次,频率会很慢,不过也谢谢你,
下面是我用英威腾PLC做的一段,数值可以没0.1S更新一次,

只是给你一个思路,可以做到每扫描一次累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给你一个思路,可以做到每扫描一次累加一次!

谢谢,我自己做了一个0.1S的脉冲,然后计数次数做成10次,现在可以做到1S更新一次,等下周上机测试一下。

网友C(2020-07-27):
用循环就快了吗

网友D(2021-04-20):
这个问题不是PLC的问题,是过程控制原理的问题

看来很多同行不是科班出身
huiyang

网友E:
三菱手册上有个样例程序  换任何plc都能搞定 闲着没事试了几种PLC  效果都可以。在那个4AD手册上

网友F(2021-09-24):
我一直是采用的中值滤波法。在实际工程中效果非常的不错。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G(2021-10-25):
用个100ms定时中断 累加除以10就行了 1秒钟刷新一次

网友H:
#SUM := 0;
#SUM_D := 0;
#Date_1 := #Date_2;
#Date_2 := #Date_3;
#Date_3 := #Date_4;
#Date_4 := #Date_5;
#Date_5 := #Date_6;
#Date_6 := #Date_7;
#Date_7 := #Date_8;
#Date_8 := #Date_9;
#Date_9 := #Date_10;
#AD_RT_D := INT_TO_DINT(#AD_RT);
#Date_10 := #AD_RT_D;
#Date_MAX := MAX(IN1 := #Date_1, IN2 := #Date_2,IN3 := #Date_3,IN4 := #Date_4
                 ,IN5 := #Date_5,IN6 := #Date_6,IN7 := #Date_7,IN8 := #Date_8
                 ,IN9 := #Date_9,IN10 := #Date_10);
#Date_MIN := MIN(IN1 := #Date_1, IN2 := #Date_2, IN3 := #Date_3, IN4 := #Date_4
                 , IN5 := #Date_5, IN6 := #Date_6, IN7 := #Date_7, IN8 := #Date_8
                 , IN9 := #Date_9, IN10 := #Date_10);
#SUM := #Date_1 + #Date_2 + #Date_3 + #Date_4 + #Date_5 + #Date_6 + #Date_7 + #Date_8 + #Date_9 + #Date_10;
#SUM_D := #SUM - #Date_MAX - #Date_MIN;
#SUM_R := DINT_TO_REAL(#SUM_D);
#AD_RTO := #SUM_D / 8;
这个是我之前博图里写的,可以改成梯形图,放循环中断里面就好了

网友I:
引用楼主362775017于2020-06-19 18:52发表的 求smart取平均值程序 :
smart200用485通讯读取变频器输出电流,存储于VW0内,由于输出电流波动较大,希望能将此值滤波,
我一直玩的三菱和仿三菱,没玩过西门子,
三菱的方式,用SFR指令,将vw0内的值循环写入VW100~VW109内,再将VW100~VW109内的值累加,再除以10
西门子没找到传字的位移指令,也没找到累加指令,求助解决方法
描述:看看这个
附件: FOR-NEXT计算平均值.zip (4 K) 下载次数:145

网友J:
表格指令AD_T_TBL就是楼主想要的SFR指令了,翻一下在线帮助就可以了
定义好表格条目数量,累加,再用FIFO提取出最先进的数值,就可以实现每个周期提取一次表格条目数量-1个数据的平均值

网友K(2021-11-25):
引用 网友B:
英威腾也做PLC了,第一次见,看样子还不错。有空谈谈使用感受。

与 汇川 的介面 一模一样,还以为是 汇川的

网友L(2022-02-10):
IF Cou < Data_filtering THEN
    Temp6          :=  Temp5 + Temp6;
    Cou               :=  Cou + 1;
ELSE
    Conv_Value  := DINT_TO_INT(REAL_TO_DINT( Temp6 / INT_TO_REAL(Data_filtering)));
    Temp6          := 0.0;
    Cou              := 0;
END_IF;

网友L:
三菱中的数据滤波,使用ST语言可以轻松搞定,Data_filtering滤波次数设定多少次都可以,之后完成滤波,得出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