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三菱F740-7.5K变频器上电显示E.UVT欠压 ,是哪个元件坏了?

楼主(2020-06-19):
请高手指点 三菱F740-7.5K变频器上电显示E.UVT欠压 ,偶尔可以正常运行,请问是哪个元件坏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1:真的欠电压
可能2: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坏了,找修变频器的人修一下,不贵 。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坏了,母线电压用表测试530左右正常。就是检测部分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怎么维修,以前500系列是换光耦7840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B:
500系列如图,700应该差不多,修好过一个

楼主(2021-12-05):
500系列的可以换7840解决,700系列的换了好几个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