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0):
各位大佬,有三菱PLC跟松下伺服485通讯的案例吗,我想读松下伺服的绝对值

楼主:
顶起来好让大佬看见

网友A:
请问你三菱用的是哪一个系列的PLC ?刚好我这边是实验室  可以帮你一下

如果是3U    那么你需要加通讯模块
如果是5U   那么本体上的485 就可以通过modbus与设备通讯    实在需要的话我帮你写个范例

楼主:
你好,FX5U,谢谢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三菱用的是哪一个系列的PLC ?刚好我这边是实验室  可以帮你一下

如果是3U    那么你需要加通讯模块
如果是5U   那么本体上的485 就可以通过modbus与设备通讯    实在需要的话我帮你写个范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三菱用的是哪一个系列的PLC ?刚好我这边是实验室  可以帮你一下

如果是3U    那么你需要加通讯模块
如果是5U   那么本体上的485 就可以通过modbus与设备通讯    实在需要的话我帮你写个范例

大师,我这边刚好也有个5U跟松下485通讯的项目,可以指点小弟一下么,或者搞个样列看看学习学习,感谢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