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画面调整

楼主(2020-06-20):
三菱触摸屏里面的按钮,指示灯调整位置的时候每动一下会动很大一格,哪里可以设置动少一点位置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裡,上方圈圈裡調移動量,也可以在下方直接微調。
多谢,就是这里
下载积分:+5(zxong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