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0):
用A2伺服做了一个追冲一体的程序    和伺服走的是485通讯    现在是在1根料上相当于有3种长度 (300  610  360)   问题是脉冲不能及时送到凸轮里面   导致切第二种长度的时候不能按照设定的长度去执行 ,这样的话一根料上   就会出现2次长度不能按照设定长度来执行动作    我开始的时候是切的时候切换长度脉冲     不行    后来改成同步的时候   还是不行难道是A2的凸轮只能执行单一长度循环的追剪吗?对于可变长度的追剪实现不了 ?

我现在是开始执行一个齐头长度   齐头长度执行完就执行下个长度   下个长度执行几次   次数达到执行下个长度   完成之后一根料结束   开始不断循环   达到设定产量停止   都是在运行中改变     我现在是第一个长度执行完   第二个长度也给过去了   由于通讯时间什么的   没有写进去凸轮里面    不能马上在下一个周期去执行     要在下下个周期才能执行了   这样的话   动作就不对了,而且我做的这个还是固定孔距,没有一个孔距一变    那样的话肯定更实现不了。我之前查的资料说在追剪拉回钱2s内写入长度就可以实现,我现在是在同步的时候就写,就是通讯有延迟也应该够了啊,而且我在追剪拉回前最少有0.6s的模具动作时间啊,时间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啊,用示波器抓取图形发现 命令脉冲也给过去了    就是在下个周期不执行   而是下下个周期才执行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我是看不懂,楼主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我是看不懂,楼主有资料吗

那块看不懂   比如说我一根料长2米  我走个300齐个头   然后按照610的长度冲2个孔   剩下的580不够冲孔    就走580切断     这里面就涉及到  长度要从300变到610  执行2次   再变580执行一次   按照这个顺序不断的循环    一直到我生产的数量达到设定值

网友B:
通信有延时走c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