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怎么组态modbus ASCII码通讯

楼主(2020-06-20):
现有一个项目的仪表只支持modbus ASCII码通讯,但是S7-1200没有标准的modbus ASCII码指令库,想用点到点通讯来实现ASCII码通讯,没有做过,有大神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
这个没有库,只能用指令发送接收来做。

网友A:
就好像三菱用RS指令一样。

楼主:
那就是可以实现modbus ASCII码通讯,组态发送和接受就可以吗?

网友B:
这里有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37072

网友C:
ASCII通讯只能用自由口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