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菱FX系列PLC支持ST语言编程吗?

楼主(2020-06-21):
问一下大家,三菱FX系列PLC支持ST语言编程吗?网上查了一下,好像只有Q系列支持ST哦。

网友A:
新建项目时勾选使用标签就可以用内嵌ST

网友B:
选择结构化工程FX系列可以使用ST语言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C:
数值超过65535怎么赋值给寄存器?

网友D:
变量数据类型选择为DoubleWord[Signed]再试试看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支持的,GXW2或者3都可以选择结构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