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1):
我的PLC用的是官方库:Modbus Rtu Slave(3.1)
波特率是9600,无校验,Port0

功能码:05 设置单个继电器状态(强制离散输出位)
QB0对应数据地址 00 00----00 07
QB1 对应数据地址 00 08----00 0F
QB2 对应数据地址 00 10----00 07
FF 00是输出高电平
00 00 是输出低电平

举例说明:
PC----PLC
     发送:03 05 00 00 FF 00 8D D8
             03:从站地址,PLC地址,类型BYTE
             05:功能码,设置单个继电器状态(强制离散输出位),类型BYTE
             00 00:设置地址,类型WORD
             FF 00:设置状态,类型WORD
         FF 00 Q0.0 = 1;
         00 00 Q0.0 = 0
FC 28: CRC校验;类型WORD
PLC---PC
     接受:03 05 00 00 FF 00 8D D8
             03:从站地址,PLC地址,类型BYTE
             01:功能码,设置单个继电器状态(强制离散输出位),类型BYTE
             00 00 : 设置地址,类型WORD
             FF 00 :设置状态,类型WORD
             FF 00 Q0.0 = 1;
         00 00 Q0.0 = 0
            3D E2: CRC校验;类型WORD

通过以上的实例你可以用各种语言编写控制程序,通过串口控制plc

楼主:
附上c语言编写CRC16校验程序
这个是查表的方法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
功能: CRC16校验
输入:
输出:
******************************************************************/
uint crc16( uchar *puchMsg, uint usDataLen )
{
    u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long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 usDataLen-- )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

楼主:
这是我用串口测试指令,发送格式要十六进制发送
Q0.0 =1
发送:03 05 00 00 FF 00 8D D8
接受:03 05 00 00 FF 00 8D D8
Q0.0=0
发送:03 05 00 00 00 00 CC 28
接受:03 05 00 00 00 00 CC 28
Q0.1=1
发送:03 05 00 01 FF 00 DC 18
接受:03 05 00 01 FF 00 DC 18
Q0.2=1
发送:03 05 00 02 FF 00 2C 18
接受:03 05 00 02 FF 00 2C 18
Q0.3=1
发送:03 05 00 03 FF 00 7D D8
接受:03 05 00 03 FF 00 7D D8
Q0.4=1
发送:03 05 00 04 FF 00 CC 19
接受:03 05 00 04 FF 00 CC 19
Q0.5=1
发送:03 05 00 05 FF 00 9D D9
接受:03 05 00 05 FF 00 9D D9
Q0.6=1
发送:03 05 00 06 FF 00 6D D9
接受:03 05 00 06 FF 00 6D D9
Q0.7=1
发送:03 05 00 07 FF 00 3C 19
接受:03 05 00 07 FF 00 3C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