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扩展BD、ED分别表示的意思?

楼主(2020-06-21):
新手上路,问的问题比较初级

网友A:
用三菱的话来说,就是BD和ADP的区别,BD只是一块小扩展板,功能相对简单,ADP是扩展模块,功能更强大
下载积分:+1(e23_di)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菱的话来说,就是BD和ADP的区别,BD只是一块小扩展板,功能相对简单,ADP是扩展模块,功能更强大
原来不同品牌的PLC,叫法会有少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