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1):
请教各位师傅,我的威纶通触摸屏Mt6070ih与s7-200的已经通信上了,通信指示灯也亮了,按触摸屏上的按钮,plc那边也有反应了,为什么我i的触摸屏上还是显示plc无应答?如图!

网友A:
显示没有通讯上,哪来的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没有通讯上,哪来的通讯?

他只是把线接了…………

网友C:
这个是有地址错误,重新制作一个空白工程,只编一个地址,测试一下,就知道哪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