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1):
PLC先上电再插串口线,程序调试正常,但是直接断电源后再上电时(串口通讯线一直插着)BD板的接收RD灯常亮,SD不亮,板子温度急剧上升,这时拔掉串口线灯还亮,只有断电源,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要先插串口线,PLC再上电!!!有可能坏了

楼主:
按照先上电在插串口线时无异常,通讯也正常,板子应该没问题;但是去现场上机后肯定是随时关机,串口线一直插着的,还是哪里不对没找到问题。

网友B:
换个新的BD板,看是否一样的情况就明白啦,而且一个新的BD板不贵,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