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不知道这个论坛有没有机械大神,或者见多识广的大能,小弟这边有个疑惑,就是高速冲床曲轴,滑块等活动关节处的油是循环润滑的,润滑油并不会因为长期运动的情况下沿壁流下来,所以小弟想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他的机械构造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我猜可能有导流槽。润滑油是顺着导游槽流下去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曾经看到过一个进口1600T凯撒冲床,滑块和凸轮曲轴都是石墨润滑,但不是高速冲床,

网友C:
油冷机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冷机是干啥的

字面意思,给油散温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字面意思,给油散温的吧

给什么油散温的啊

网友D:
引用楼主叫我某某于2020-06-22 12:20发表的 关于高速冲床 :
不知道这个论坛有没有机械大神,或者见多识广的大能,小弟这边有个疑惑,就是高速冲床曲轴,滑块等活动关节处的油是循环润滑的,润滑油并不会因为长期运动的情况下沿壁流下来,所以小弟想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他的机械构造是什么样的

不是不会流不下来,油封坏了照样流。

一般这类机械的润滑装置有防泄漏的油封。

网友E:
一般都是使用油封
油封正常作用不會漏油
一但壞了還是會有潤滑油滲漏的現象
廠內偶爾會遇到這種現象

网友F:
不是随便型号的油,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型号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