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十进制数转换为4字节16进制数

楼主(2020-06-22):
怎么算出来的
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有没有明白的比如我要发的字符是250怎么变成测试工具里的00 00 7A 43 直接在PLC里写H250可以吗?

楼主:
还是要靠自己已解决

网友A:
BCD码,有指令直接转。

网友B: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码,有指令直接转。
我找了个计算器算的,PLC那个指令可以算啊,比如200

网友A:
不同品牌的PLC可能不一样,
一般是 BINTOBCD,
自己搜索一下BCD的指令,
一共就那么几个。

网友C:
三楼正解
想嫁人,求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