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谢谢大家,

网友A:
流水灯?左移后移的指令就可以吧
左移右移 ,会将之前的状态复位掉吧

网友B:
那就用移位指令,wsfl字左移动
A条件导通时, 如果用移位, 那么之前的状态会被移走吧, 我想保留移位之前的状态

网友C:
用Z 就是D10Z,自己看编程说明书

网友D:
SFTL试下
这个方法我试了, 可以用与条件A的, 但是复位的时候, 用这个就不好了。

网友E:
D地址怎么置ON ?
我表述有误, 我改成M了,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F:
3楼正解,用2个变址就好。同时亮几盏灯,用移位好像不好解决
不是很理解了用变址如何实现

楼主:
之前表诉有误。 我重新编辑了, 请指教。

网友G:
LDP m100
SFTL  m8000 m0 k19 k1
太感谢您了, ,这个方法我刚刚想到了。那么想问一下, 条件B完成的时候,要怎么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