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三菱PLC错误代码 ES:04010004   程序下载后,M/Y点都不动作?  请高手指导一下
附件: 20200622 - 副本 (2).zip (192 K) 下载次数:36

网友A:
模拟都模拟不了,显示有问题

真诚感谢!找到原因了

楼主:
      这个程序是从正常运行的设备上上载的。下到相同类型设备上后全部输出点都不动作,包括M点。
       今天上午网上找资料,网上有前辈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参照他的方法,研究了一下。分享一下心得。
       我下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步数是909,显示下载时是1302.,超出了,所以报错。我用WORK2只能全部下载程序,不能选定到909步。我把程序改成GX软件使用。先用工具程序检查,有三个错误,WORK2只能查到一个故障。再查看LAD,发现909步END后还有步数,并显示程序指令错误。所以我选择性下载,只下909步。现设备正常使用中。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