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于QJ71C24N-R2有个问题不太好理解

楼主(2020-06-23):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扫码枪无结束符,现在需要用到接收报文长度来结束,那么结束数据怎么理解?比如我接收到13个字符,该设置几的结束数据个数?

网友A:
一般扫描枪都是trig一下,然后节能接受到信息的,你有多少字符就相应设置多少个接收个数,比如000001你就用3个字就可以了,你多设置几个字都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考虑结束符

网友B:
扫码枪都是可以设置结束符的
像风一样

网友C:
只要你的接收区字长大于等于报文字长就行,结束与否无所谓啊,反转你是触发一次,读取一次嘛

网友D:
扫描枪发送多少个字\字节,就设定接受多少个字\字节长度就可以了。将设置结束符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