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最近做了个项目,需要用CP1H与西门子V20变频用485,MODBUS RTU通讯,最坑人的是,这款PLC 没有相关通讯指令,更没有CRC校验计算,只能通过无协议通讯,CRC自己计算校验码,通过网上资料,查的校验码计算方法,然通过程序,不错,运行OK,需要的可以回复;自己觉得不错;
附件: 串口调试1口.rar (6 K) 下载次数:986
  • 下载积分:+5(金秋来)

网友A:
    引用楼主kaichunhe209于2020-06-23 09:14发表的 CP1H与变频用485,MODBUS RTU通讯,CRC校验自己计算 :
    最近做了个项目,需要用CP1H与西门子V20变频用485,MODBUS RTU通讯,最坑人的是,这款PLC 没有相关通讯指令,更没有CRC校验计算,只能通过无协议通讯,CRC自己计算校验码,通过网上资料,查的校验码计算方法,然通过程序,不错,运行OK,需要的可以回复;自己觉得不错;

    CP1H不是具有简易MODBUS主站功能吗?
    bnnyygy

网友B:
    CP1H 有简易MODBUS RTU的。用起来简单啊。

楼主:
    补充:初找了下,以为CP1H没有MODBUS RTU简易主站,结果找到了,试做了个与V20的通讯程序,运行OK,485简易主站和上面无协议,自己做的CRC校验一起分享给大家!
    附件: 485简易主站.rar (4 K) 下载次数:878
  • 下载积分:+1(szbadd) 感谢分享!

网友C:
    不麻烦,有研究过通讯10台变频器顺序启动吗

网友D:
    用协议宏处理,我带30台没有问题,只是轮询周期长

网友E:
    CP1H好像自带CRC校验吧!

网友F(2020-10-25):
引用 网友C:
    不麻烦,有研究过通讯10台变频器顺序启动吗

    用巡检方法来实现吗?

网友G:
我用状态改变 发送指令的方式进行通讯, 带了17台变频器, 只写启停指令和变频器速度设定. 基本能实现1mm左右的精确定位. 但是由于没有反馈. 在状态快速切换(启停)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某台变频器不正常动作的情况. 应该是加上回读.比较就能解决. 但是程序太复杂就改成了继电器控制 .

网友H(2022-03-12):
高手。玩的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