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最近学习Modbus RTU,我想知道D140~D147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或者在说明书哪里可以找到?我一直找不到。

网友A:
手冊裡不是說了?是發送數據的軟元件,至於數據內容是甚麼要看被連線方的手冊。
发送数据的软元件应该有代表的意义吧?
D140为什么发送H2?D140是什么意思?是通讯地址?还是代码?
D141为什么发H3?

楼主:
这个是需要通讯的地址

网友B:
RS D140 k8 R280 K9
發送從D140 ~D147 共 8個(K8)資料出去
接收到資料放在 R280 ~R288共9個(K9)

网友B:
D140  H02 發送到站號02
D141  H03 指令讀取暫存器
D142  H00 讀取位址開始在 006B 的地方
D143  H6B
D144  H00 共2個位址
D145  H02
D146  H0B5  以下2個CRC檢查碼 可網上搜尋APP計算CRC碼的值
D147  H0E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40  H02 目标站號02
D141  H03 执行操作(讀取暫存器)
D142  H00 讀取位址開始在 006B 的地方
D143  H6B
D144  H00 共2個位址

如楼上所说,至于读取地址为什么是H006B,就要看你的真空计通讯说明书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D:
不是有专用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