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请问三菱 结构化编程,使用标签时,怎么设置数据的掉电保持?
另外请问如何设置允许,全局标签和局部标签使用相同标签名

网友A:
为啥需要相同的 标签名呢

楼主:
起名麻烦,相同的话,直接相同变量填入就可以了,看提示软件里应该可以设置允许。但是找不到在哪设

网友B:
到PLC参数,软件设置里查看或更改锁存范围并使用该范围软元件,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B:
同时标签里要选择保持型类,
不同数据块间的局部标签可以重名,局部标签不能与全局标签冲突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A:
用结构体数组和嵌套不舒服么? 再说 局部标签不需要分配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3U的,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标签里要选择保持型类,
不同数据块间的局部标签可以重名,局部标签不能与全局标签冲突

没看到标签里设置保持型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结构体数组和嵌套不舒服么? 再说 局部标签不需要分配变量

由于一些原因...最好不用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