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已知有一摆杆  和一个可读取转速的 放卷电机。  放卷张力依靠摆杆来调整。要求张力大一些时,放卷转速变慢,要求张力小一些时,放卷转速变快。
放卷为 速度控制模式。 在这种结构下,放卷转速与摆杆息息相关,几乎是机器启动后摆杆就开始持续在工作,转速也相应的持续变化。(假设偶尔机器因为某些动作,导致材料张力突变,此时放卷转速也会发生突变。而这种突变下应用V=WR所计算的卷径就会突变。)

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模型下能不能够用此公式来计算卷径(机器计米计算卷径误差较大)。或者有没有人做过闭环张力的卷径计算,是以什么方式来做的?

网友A:
这种应该是锂电设备:卷绕、制片等机上常用,就是恒张力下的卷径锥度问题,网上有相关例程,可下载

网友B:
张力型的变频器就可以完成了,要什么摆杆

网友C:
带张力控制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力型的变频器就可以完成了,要什么摆杆

简单的 模型也有这么用的,稍微复杂点的,只靠变频器就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锂电设备:卷绕、制片等机上常用,就是恒张力下的卷径锥度问题,网上有相关例程,可下载

恒张力下的 卷径锥度 ,这种不是开环的吗?  现在想用摆杆来做闭环控制。

网友D:
这种张力突变添加延时滤波可行吗?

网友E:
我觉得比较难的是不停机换卷

网友F:
好多变频器说明书里有说的有

网友B:
不停机换卷也不难吧,就是设置好预加速,剩下就是机械切断和上卷,程序上就顺序动作

网友G:
测距传感器:测出当前卷径
位置传感器:读取浮动辊位置
知道卷径后可以计算出线速度,再通过读取浮动辊位置做补偿

网友H:
希望楼主能发个卷绕程序看看,一直想了解那块设备,没机会啊。。。
我原来做锂电后段组装的,现在不做锂电了

网友I:
二楼的朋友点到即止啊,我比较认同,最终就是锥度系数调整问题

网友J:
浮点运算就能提高计算精度!!!!三菱张力传感器也不错!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K:
你看看涂布机之类的就明白了。驱动电机要带pg的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L:
以前公司印刷机程序

网友M:
这样写,对于高速处理会不会不平滑。张力突变下,会不会回复到平衡位置特别慢。
引用 网友L:
以前公司印刷机程序

网友N:
摆杆已经张力缓冲了如果卷曲速度和送料速度匹配,或大或小只要摆杆不再上下限,张力为摆杆自重力为定值,摆杆只起到调节缓冲前后速度的闭环控制。通过卷进计算卷曲速度即可,直径可检测有两种接触式(角位移传感器,编码器等自制接触机械)和非接触式(超声波,激光测距),还可以通过卷曲家编码器,求角度,生产线家编码器测长求直径。

网友O(2020-09-10):
这种是典型的PID控制应用,可以通过摆辊位置间接算出卷径大小,也可以采用双编码器用中断程序算出比较准,或者用激光测距或都超声波测距传感 器测量 ,方法很多,如果材料厚度固定也可以预设一个直径放卷轴转一圈减掉这个厚度值,知道卷径做锥度控制就容易了,不停机接料也不难 新卷不启动PID与主速同速,裁断时启动PID就可以了 ,关键是PID参数要调好 ,现在的PLC好多都带ST语言编程,PID可以自已写个自动调用不同参数的功能块,比自带的好用一点

网友P(2020-10-18):
我们一直就做的是这种收卷 放卷卷绕设备 的
也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Q:
用编码器变频器PG卡闭环控制,PLC浮点运算计算出卷径大小去张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