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4):
要求:1.dd马达可以回原,
             2.每次给一次信号可以转动30度
             3.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马达停止
各位大哥有用过这个的吗,看了好久的说明书,感觉会又不是很会,很朦胧,有没有大哥用过这个的,能指导一下或者说有没有实例的程序这样子的,可代价

网友A:
你什么都不说,怎么让人帮你解答?用了PLC吗?DD马达的型号?哪家的啊,你都不说清楚
ckd ts 类型的dd马达,带伺服的,主要是内部的nc程序的问题
Q系列plc

网友B:
DD马达的使用应该跟一般绝对型编码器伺服用法一样吧!

网友C:
有用过伺服马达吗?两种是一样的,只是马达构造不同。你说的那些功能要看驱动器有没有。
ckd ts 类型的dd马达,带伺服的,主要是内部的nc程序的问题
伺服里面一般我们只设置不写程序

网友D:
伺服一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伺服一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F:
G代码知道些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DD马达分割程序
设置好原点偏移量,等分数,时间,然后IO启动就好了

网友H:
使用CKD配套的DD馬達調試軟件,熟悉熟悉G代碼就可以自己練練手了

网友I:
最近正好有一台DD马达样机,最近刚玩过
1.回原点内部有IO给信号就回原点
2.角度可以用设定好,IO控制也可以用脉冲,设定好360000脉冲一转换算就好了
3.紧急停止可以外部停止信号,也可以用驱动器本身STOP信号,断开就停止
DD很简单控制,主要前期选型比较重要。

网友I:
我自己做一个教学视频,留个联系方式我发你

网友J:
我用过CKD的DD马达,然后有两种控制方法,一种是用脉冲控制,一种是用IO控制。首先要定远点,原点是要输入密码手动定的,然后回原点就可以直接做在程序0上,程序0的程序是AD 0,也就是绝对定位到0点。然后程序1可以做ID 3000,也就是相对运动30度,关于程序选择是有8个输入点的,有2的8次方也就是0-255的程序,接通是1,不接通是0,然后8位的二进制数是程序号,还有一个点是执行程序,直接IO控制就好了,不占用轴

网友K:
没用过滴滴,和伺服有什么区别啊,怎么感觉想控制板一类的东西

网友L:
DD直驱电机么,一般来说和常规一样,不过你QD75记得单位改成degree,原点极限用驱动器自接的就好,回原程序通过驱动器反馈的回原IO信号来做当前值清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