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UDE 更换成 02HCPU 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24):
现有03UDE 更换成 02HCPU,不用里面的以太网功能.可以实现吗?为什么迁移过去后 很多软原件都不能导通.

网友A:
往高的换有,往低的换,还是第一次见
你更换PLC型号有提示的吧,会提示哪些变动的。
加油!

网友B:
如果是想把网口换232圆口
03UDE 换 Q03UD 可以
Q02H是停产老型号,有好多功能,指令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