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指点什么传感器可以区分人体和金属

楼主(2020-06-24):
需要实现的功能是在设备上金属过去没动作 ,感应到人体过去,比如胳膊,就有动作,求推荐什么传感器可以实现

网友A:
红外测温仪有那个金属的红外探头,测温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那我换个思维可以吗 如果只允许金属过 为啥不直接检测金属呢?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还是你的需求没有完全标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换个思维可以吗 如果只允许金属过 为啥不直接检测金属呢?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还是你的需求没有完全标明
估计他是想在机器工作的时候检测人身安全防护

网友D:
热释红外传感器

网友E:
一个接近开关加一个光电感应,只感应到光电是人,光电和接近都感应到是金属,当然如果还有其它非金属情况就不行了。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anhua122)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