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20-06-24):
类似伺服电机的位置环,首先是速度环运动到目标值然后需要转换成位置环,现在转换的时候过冲严重

有没有懂得大神,有偿求助

网友A:
首先看下压力是否波动大,

网友B:
PID过冲不是调节PID参数就好,其实过冲对于你这个看会不会往回走,如果可以 那就找到合适PID参数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压力是否波动大,

压力没问题的,我现在调PID参数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过冲不是调节PID参数就好,其实过冲对于你这个看会不会往回走,如果可以 那就找到合适PID参数

可以往回走啊,应该就是参数没调好,因为是用C#写的,公式也是网上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微分设置成0.001他的输出变化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