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5):
意思就是只需要输入模块号和点位号 比如 Y027把2当成模块号 把7当成点位号。。。让触摸屏IO注释,与全部点对应起来。。。之前PROFACE和NJ是用脚本写的。。。三菱Q系列或者IQ-F 能不能和别的屏幕 达成这样的效果。这样以后IO 注释只需要文本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A:
触摸屏配方功能大概可以
可以只做一页么

网友B:
都是高手啊,坐等高手解答
有的时候遇到 大型项目,500+的点数  1000+点数 一个触摸屏都要好几天。。。非常难受

楼主:
之前一家上市 医疗公司程序里面有这个我看到过。。牛逼克拉斯

楼主:
  难道没人搞过么---

楼主:
proface有个消息显示器 可以这样做。。。不知道 国产的屏幕可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C:
配方加标签插入吧
正在尝试搞 希望能搞出来

网友D:
我都是直接弄几个画面全部显示出来,直接可以查看
关键是 浪费时间-- 1K点的时候你这样玩 要多久呢,而且手还痛得一B

楼主:
PROface是消息显示器搞得  方便得一P

网友E:
三菱屏和威纶通屏也可以做到,其它品牌不了解
三菱的 是 注释还是标签组呀 求大佬告知

网友F:
直接用脚本做数组循环就可以啦,想要哪个,输入对应的数组号就可以把对应的点调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菱屏和威纶通屏也可以做到,其它品牌不了解

威纶通文字标签是怎么做到随地址变化的?

网友E:
可以参考下我这个
有丢丢 没看懂  三菱这个触摸屏偏置是什么功能。。。Y0和X0偏置功能是什么作用呢 求解释呀大佬
附件: GOT.rar (210 K) 下载次数:63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威纶通文字标签是怎么做到随地址变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威纶通文字标签是怎么做到随地址变化的?

使用字符串表加索引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我这个

偏置即相当于变址,指示灯的监视地址为设置的X加上偏移量GD100
懂了 nic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