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转换成CAD
浙北自动

楼主(2020-06-25):
各位大侠谁有PDF转换成CAD的软件发一下。

网友A:
据说可以用AI转换

网友B:
360下载一个迅捷转换

网友C(2020-07-30):
去淘宝上买个,5个大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2020-09-10):
迅捷cad转换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GqLICKTTcOG7MUW2GT6Yw
提取码:ycm1
挣扎的学渣

网友D:
迅捷cad转换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CiSpWWJofEJ45Vh0EJeCA
提取码:ic9v
挣扎的学渣

网友B:
迅捷就可以 我在用

网友E:
CAD就自带吧

网友F:
高版本CAD自带的,用2015试了下,可以的,指令就是PDF
PDF转换成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