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程序背景是黄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5):
1 一个老工程,程序用 GX DEVELOPER8.86打开后 梯形图上有一部分是黄色的 而且 只有触点怎么回事,难道编译时不报错,或者编译报错也能下载?
2 一个系统怎么主站和子站都有cpu啊 ,图2这样是多cpu系统吗

网友A:
打开菜单“显示”,然后点击“触点数设置”,我们将9点更改成11点,然后确定后在看。或者用高版本软件打开。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菜单“显示”,然后点击“触点数设置”,我们将9点更改成11点,然后确定后在看。或者用高版本软件打开。
用低版本打开,也许有惊喜。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开菜单“显示”,然后点击“触点数设置”,我们将9点更改成11点,然后确定后在看。或者用高版本软件打开。

网友D(2020-09-19):
读取梯形图的编程软件与当初编写梯形图的编程软件版本不同,有的梯形图指令未显示出来。

网友E:
功能块写的程序,用梯形图下载打开

网友F:
也有可能是触点太多,一行显示不了,被折叠了。这种情况,常出现在FB调用处。
将触点显示列数选择大点儿,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