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防撞

楼主(2020-06-25):
关于直线电机两个直线马达安装在一个滑块上,程序如何防撞

网友A:
计算位置 强制减速后停止

网友B:
如果位置没有干涉,各自运行各自的,如果有干涉,A往B运行,那B就不往A运行。

网友C:
绝对位置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D:
多动子在同个定子上,软件上位置互锁,硬件上一头装插片,另一头装凹槽式开关,不过逻辑上还是要串好。

网友E:
程序互锁+转矩限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多动子在同个定子上,软件上位置互锁,硬件上一头装插片,另一头装凹槽式开关,不过逻辑上还是要串好。
对,最好还是软件上互锁下,转矩也可以进行限制下,这样即使碰撞也是很小
工控肥仔

网友G:
可以程序设定当前位置相加不能等于导轨长度不就可以了

网友H:
互锁,电机报警需要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