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指令速度错误

楼主(2020-06-25):
三菱伺服指令速度错误之前一直正常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回原点的时候work3监控的时候就突然出现指令速度错误的原因

网友A:
发报警代码看看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是回原点的时候,那很有可能是爬行速度,高过了回原速度的
一般回原点有2段速度,先是回原速度,碰到近点狗后降为爬行速度。
爬行速度要低于回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