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15公头针脚顺序谁知道?

楼主(2020-06-25):
如题目针脚顺序是怎么看的

网友A:
上排,左边到右边,1-8
下排,左边到右边,9-15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谢谢

网友B:
编号 正面没有反面有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谢谢

网友C:
拍照手机不错,拆开外壳,正常插头都的就能看到字码的。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楼主:
大家猜一猜这跟普通的DB15公头电缆多少钱?FESTO的

网友C:
是通讯线还是阀岛的信号线?如果是通讯线,千元很正常。如果是信号线,原装价格几百,山寨的几十元。

楼主:
回复一下 抱歉 前几天去参加比赛好几天没有登录网站了 这根线其实是FESTO的一个端子排上面的一根模拟量的电缆线价格大几百元 不得不说真是贵
引用 网友C:
是通讯线还是阀岛的信号线?如果是通讯线,千元很正常。如果是信号线,原装价格几百,山寨的几十元。